[求助]关于XNET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在设置XNET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如附件是我需要设置的XNET的电路图。我希望将S1和S1',S2和S2'设置为一个XNET。但是在S1和S2之间跨了一个电阻。
如果我设置三个电阻的model,那S1、S2、S1‘、S2’都成一个XNET了。
所以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分开。
当然可以之间的电阻不设model,但是我想知道电阻都设model的方式?

网友A:
选择一条路径的起始引脚和结束的引脚,如S1.1----S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一条路径的起始引脚和结束的引脚,如S1.1----S2.2

什么意思?能说得详细点吗?先谢了

网友:
在Constraint Manager中设置Pinpair是有选择引脚对话框的,对话框里面有。

网友B(2012-09-24):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目前为止,我都是将中间的元件模型删掉。没有找到其他好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在设模型的时候这么设,把S1、S1'中间的电阻和S2、S2'中间的电阻value设置的小一点,中间的那个电阻value设置成无穷大的,看看这样可不可以。。。

网友C:
试试这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一招

这是加XNET,问题是由于两个net之间跨了一个无源元件。而导致自动加载symbol model的时候,allegro将这两个net当做了一个xnet。我希望的是这两个net不作为一个xnet。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加XNET,问题是由于两个net之间跨了一个无源元件。而导致自动加载symbol model的时候,allegro将这两 ...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2个并联电阻中间串了个电阻嘛 我想你没认真的试过这个功能 我试过了设置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2个并联电阻中间串了个电阻嘛 我想你没认真的试过这个功能 我试过了设置成功了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
1、自动将所有的电阻、电容的model添加上去。
2、然后将中间跨接电阻的属性中的signal_model去掉。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使用自动添加model,而是直接将特定的元件model加上,而不加上中间电阻的model。这种方法我也知道。只是由于这种情况毕竟是少的,我一般是自动添加完所有属性后再到约束管理器中设差分对,一个一个添加太麻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就是2个并联电阻中间串了个电阻嘛 我想你没认真的试过这个功能 我试过了设置成功了

假设s1和s2并联的电阻为r1和r2串联的电阻为r3  你用常规方法设置r1的model让r1的pin1和pin2成xnet,然后用介绍的那个功能设置r3的属性,完成之后我想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s1和s2并联的电阻为r1和r2串联的电阻为r3  你用常规方法设置r1的model让r1的pin1和pin2成xnet,然后用 ...

1、假设r1的xnet属性为SIGNAL_MODEL = RES_9_R0402_0R_0R
2、edit---property----coms---r3的属性设置为SIGNAL_MODEL = RES_9_R0402_0R_0R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这么做的:
1、自动将所有的电阻、电容的model添加上去。
2、然后将中间跨接电阻的属性中的sig ...

差分对你可以集体设置没影响 不过这个xnet 中间串了个电阻的我也只有找到这种方法可以添加成功 想要一次性添加的方法我也没找到,希望lz找到了方法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
差分对的话可以先创建差分对后分配模型,楼上的方法试了下有的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

网友:
    1. 先运行SI,自动将所有的0402、0603电阻、电容的model添加上去。
    2. 进入CM管理器,进入ROUTE下选择所需要的网络,进入SIG模式,就可以任意编译你所需要的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