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Allegro中覆铜后如何完全包围焊盘呢,内有图片

楼主(2012-05-22):
真心求助~allegro中覆铜后如何完全包围焊盘呢,有图片:
这是在软件里画的,指定网络覆铜后,器件焊盘与铜片只通过几跟线连接,我这个要走大电流所以不行,请我如何达到下面那个照片中的效果,谢谢。

手机拍的,效果不好,见谅。

还有个疑问就是,我要开槽,我在本站上搜索得到只需要添加OUTLINE就可以,我在OUTLINE上画了一个矩形,请问大大,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这个要设置动态铺铜的参数
开槽如果不出NCROUTE我一般画在dimension层上并标注尺寸,然后和钻孔符号层放在一个gerber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设置动态铺铜的参数
开槽如果不出NCROUTE我一般画在dimension层上并标注尺寸,然后和钻孔符号层放在 ...

谢谢,,我了解了。
感谢大哥的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设置动态铺铜的参数
    开槽如果不出NCROUTE我一般画在dimension层上并标注尺寸,然后和钻孔符号层放在 ...

  正解喔

网友:
    點選需要全覆銅的pin,然後進入 edot\Property  , 找 Dyn_Themal_con_type ,選擇 Full_contac 可針對該pin
全覆銅,其餘pin 能保持花孔接法.

网友:
    学习一下五楼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