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2调入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用protel99画原理图布局后用工具转成expedition布线,布线基本完成,但是现在又想添加两个网络,在protel里面生成网表转换以后,似乎掉不进来了,不知道怎么做,总不能新建一个工程从头再来吧,望高手赐教!

网友:
既然布线差不多了,就转回 99se 吧,

楼主:
已解决,只需把netlist.kyn文件里面的网表改了以后重新调入,然后前向标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