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原理图传送网表到layout里面报错这个怎么解决哦

楼主(2012-05-22):
logic原理图传送网表到layout里面报错这个
Part Type CON-1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16 14) (13 16) (20 17) (17 18) (18 19) (19 12) (23 13) (12 7) (14 24) (24 4)
(7 5) (4 20) (5 23) (9 2) (10 21) (2 15) (21 22) (22 11) (11 10) (8 9)
(3 8) (1 3) (15 1).
Non matching Part Type CON-1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U40.

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哦
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高手帮下,谢谢!!!

楼主:

谁告诉我一下哦

网友:
检查下U40的封装库、

网友A:
U40的封装:原理图管脚排列与PCB对应不上。

是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U40的封装:原理图管脚排列与PCB对应不上。

是库的问题。

额,谢谢Ji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