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有没有off-page(跨页连接符)功能

楼主(2012-05-23):
RT,知道orcad原理图有off-page功能,protel 99SE就只看到PlaceNetlable功能,很急~

网友A:
既然没有,就表示不需要,选择整个工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没有,就表示不需要,选择整个工程即可

那就是说遇到跨页连接的  也是直接用Netlable连接?不用像Orcad那样   还要再另接off-page?

网友B:
99se倒没有off-page连接符,直接netlable应该就行了。如果你用的层次式的多页电路图可以用port来实现不同页的电路图连接。另99se升级到DXP或AD的版本后应该都有了off-page这个连接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se倒没有off-page连接符,直接netlable应该就行了。如果你用的层次式的多页电路图可以用port来实现不同页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