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网络包地请教各位!

楼主(2012-05-23):
请教各位大侠  pads怎样快速对某网络进行包地(如图片), 或者有没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
选择shape查看属性
我怎么觉得这个是铺铜后的铜皮hatch框

网友:
    你这个需要铺铜,进行Hatch就可以了。

网友:
    我怎么从来没在PADS里用到包地,protel里有用到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看了人家的做得很好

网友:
    可以给某个需要包地的网络拉条15-20mil的地线啊,当然也可以使用coper poure进行包地,但是要把规则设置好哦。

网友:
    教程里好像有吧

楼主:
    教程里? 能共享下吗》。

网友A:
    只要地足够大。可以直接敷铜。如果不够,就手动包一条地在上面。方法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地足够大。可以直接敷铜。如果不够,就手动包一条地在上面。方法很多种。

    请问对某一条网络单独进行包地(不铺铜),有没更简单的办法?  --觉得采用一根一根连线包网络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对某一条网络单独进行包地(不铺铜),有没更简单的办法?  --觉得采用一根一根连线包网络太麻烦? ...

留出空间,敷铜时直接就包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