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移动时怎么不可见

楼主(2012-05-23):
大家好!我用的是pads2007,现在的问题是在PADSLOUT里,移动元器件时,怎么看不到元器件呢。也就是说移动时元器件的脚都看不到了,想放到想放的地方也不方便了。这个该怎么调出来,注明这个元器件时没有丝印的,是不是哪里设计有的原因,请各路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有这回事?从来没遇到过,方便上图吗

网友A:
我有遇到这种现像,不知道与你的情形是否一样。情况是显示的问题,如果当前活动层为底层,而移动的元件在顶层,那么移动时有可能看不到元件。只要切换底层为活动层再移动就可显示。

网友:
是看不到焊盘的,元件在那一层,你就在那一层移动,无丝印就加上

网友:
你所说的问题我用的9.3也有碰到过。

网友:
三楼的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遇到这种现像,不知道与你的情形是否一样。情况是显示的问题,如果当前活动层为底层,而移动的元件在顶 ...

可能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网友:
F4后,再移动器件。

原理同三楼。

网友:
    我也有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