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天线与附件的安全距离

楼主(2012-05-23):
pcb天线设计时都会考虑其与附件的元件、铜皮、板边的距离,距离太大会增加pcb布局的难度,太近了又容易受干扰,那这个最小间距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需要仿真的,还有如果是 Chip Antenna 那可以找厂商协助。

楼主:
你说的是阻抗匹配吧,假如是的话,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想知道在layout时,pcb天线与附近的地、元件应该至少保持多大的距离较合理的,较安全;有个基本间距的话,每次layout时就可以根据这个距离来布局了

楼主:
我指的是pcb上用铜皮做的天线

网友:
也想知道 。有没有具体要求、

网友:
最好是找天线厂家问清楚,有些天线的文档里会写明净空区和禁布区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阻抗匹配吧,假如是的话,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就是想知道在layout时,pcb天线与附近的地、元件应该至 ...

这个问题没有注意过,不过覆铜的时候都是尽量远离天线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