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8000算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这是板层厚度,4层板,求教大侠,要选什么模型,怎么算呢?感觉自己以前算的似乎有问题,算出来的线都好小

网友A:
    你要算哪层的单端还是差分阻抗?要求多少OHM?,铜厚是1盎司吗 ?应该是1.4MIL呀 这个层叠不准的,还有板厂的绿油厚度等参数没有。PP片ER值不确定,还是上图的4.3? 请楼主上传详细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算哪层的单端还是差分阻抗?要求多少OHM?,铜厚是1盎司吗 ?应该是1.4MIL呀 这个层叠不准的,还有板厂的 ...

这个还真不大清楚,问下板厂先

网友B:
    关于怎样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可参考我主页里面发表的帖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怎样用Polar si9000软件计算阻抗可参考我主页里面发表的帖子,谢谢!

    嗯,看了,ER这个值怎么知道啊

网友C:
    我都是让pcb厂商来做的,做好了把数据发给我

网友:
    ER是材料的介电常数,普通FR-4的ER为4.2-4.6之间变化.通常计算阻抗时取4.2就可以了,因为ER对阻抗影响非常小,可能影响仅零点几欧姆。所以计算阻抗时不必太在意ER的取值啦!
另外板材Rogers4003的ER为3.38,Rogers4350的ER为3.48,通常在一些混压板计算阻抗时需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算哪层的单端还是差分阻抗?要求多少OHM?,铜厚是1盎司吗 ?应该是1.4MIL呀 这个层叠不准的,还有板厂的 ...

    PP片为7628
铜厚内外层均为1OZ
    绿油厚度20UM

网友:
引用 楼主:
PP片为7628
铜厚内外层均为1OZ
绿油厚度20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算哪层的单端还是差分阻抗?要求多少OHM?,铜厚是1盎司吗 ?应该是1.4MIL呀 这个层叠不准的,还有板厂的 ...

单端,50ohm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让pcb厂商来做的,做好了把数据发给我

对,这样子不用反复修改,阻抗一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