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传输线理论

楼主(2012-05-23):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在传输线理论中,有没有对传输线角度建立模型的,例如45度、90度等,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一个传输线等效模型,

有没有分析的很细的文档,或者哪位能出来解释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上图为5 英寸无损耗 50Ω传输线的等效电路模型

楼主:
现在希望从角度的方面对传输线进行建模,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您是指哪个角度?1,传输线不是直的,有45度弯角,或者90度弯角?2,从传输线横截面看,trace是个梯形?
如果是1,可以用建3D模型,然后放到HFSS里面去仿真。如果是2,可以用Q2D,仿真2D模型。以上是我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指哪个角度?1,传输线不是直的,有45度弯角,或者90度弯角?2,从传输线横截面看,trace是个梯形?
如 ...

谢谢你的回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