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放置在BGA pad的via上DRC检查如何设置不报错

楼主(2012-05-23):
请问这样放置BGA的去耦电容,如何设置才能让DRC不报错?

去耦电容放在BGA pad

楼主:
没人帮忙吗?我现在报了一堆PV的问题:'(

网友:
DRC模式下设置中关闭相应DRC检测就行了

网友:
您的問題應該是 Via on Pad 的問題.
通常是不允許的. 如果要不想要有 DRC , 則兩個方式可處理.
1. 直接 Waive DRC , 或是下 No DRC 這個 properity , 不過不建議如此操作.
2. 在Constraint manager 中 , 在Analysis mode 裡面去把 SMD pin mode 功能設定出來使用.

网友:
为啥这么放啊?

楼主:
BGA间距太小啊,没办法,还是尽量不要把via放pad上

网友:
你那三个pin是一个网络的,可以top层走线,然后用一个via,就可以给去耦留个位置了。。。

楼主:
BGA深度太深,走TOP是没机会了,不知道你们做过没有,是freescale的i.MX53,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