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布好局

楼主(2012-05-23):
板子布局是很关键的一步
怎么布局能使元件既整齐美观 又好布线呢
而且功能也能很好的实现

网友A:
首先是要保持功能上的布局,然后再考虑美观性!可以从功能块布局开始,你可以去找一下元件布局规则之类的资料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要保持功能上的布局,然后再考虑美观性!可以从功能块布局开始,你可以去找一下元件布局规则之类的资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