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pads 铺铜 flood的时候报错~

楼主(2012-05-23):
铺内层的时候没问题~

只有top和bottom不行~~

求解~~谢谢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会不会是破解软件惹的祸??

网友A:
请问大馒头,你每层都有覆铜边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馒头,你每层都有覆铜边框了吗

哈哈~我找到解决办法额~~

我装了pads9.3~~~~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