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一个485控制卡,自己感觉里面有很多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2-05-23):
SCHEMATI.pdf (24.9 KB, 下载次数: 338) 这个原理图说实话是我从网上查找资料然后整合的,因为以前没有做过,也没有前辈给指点一下,所以感觉心里没底,所以希望高手可以指出其中的问题,这个是一个485接口卡,主要是通过485接口传输数据然后控制继电器开关从而控制市电开关的通断。

网友:
问题很多啊,楼主  光藕隔离 521速度是不够的,再说它是线性的,看你的电源部分可以不用隔离。继电器驱动也有点问题。

网友:
继电器驱动也有点问题

网友(2012-08-23):
你的光耦为什么不放在前端,放在后端只保护了单片机。
继电器没有加保护电路,很容易出现火花!!

网友(2012-10-25):
继电器的接法错误,而且光耦你这么结,不晓得你的意思

网友:
同一个电源 共地,用光耦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隔离 不知道LZ是怎么想的
继电器输出至少加一个二极管 而且三极管选择NPN是对的 但是LZ为何画成PNP

网友(2012-12-07):
我觉得你光耦两端用同给一个电源,还不如不用光耦呢,

网友:
你的485不用隔离,就算用,你的也隔离不了,单片机和85的电源一模一样隔离个毛.而且你光耦这么接你觉得能通信么?这种单片机控制高压的电路,一定要有保护的,开关一两次或许没事,多了总有那一次就把你单片机烧了.
你做这设计已经不是毛躁了,是错误,做硬件一定要严谨,不要觉得简单,随意搭个就OK,要深入,把每个器件弄懂,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比如你这里面的485,光耦.

网友:
晶振没电容?

网友:
前面几楼提出的问题楼主需要考虑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