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钻孔文件出错,谷歌翻译是说缺少钻孔数据,内有说明

楼主(2012-05-23):
NC DRILL Log                                                     )
(                                                                     )
(    Drawing          : HopeREV1.brd                                  )
(    Software Version : 16.5S021                                      )
(    Date/Time        : Wed May 23 17:13:15 2012                      )
(                                                                     )
(---------------------------------------------------------------------)

Processing NC Parameters file ...

 NC PARAMETERS
-------------

 FORMAT                   2.3
MACHINE-OFFSET                x:0.000000        y:0.000000
FEEDRATE                1
COORDINATES                ABSOLUTE
OUTPUT-UNITS                METRIC
TOOL-ORDER                INCREASING
 REPEAT-CODES                YES
 SUPPRESS-LEAD-ZEROES        NO
 SUPPRESS-TRAIL-ZEROES        NO
 SUPPRESS-EQUAL                NO
TOOL-SELECT                NO
 HEADER                        none
LEADER                        12
CODE                        ASCII
 SEPARATE                YES
 OPTIMIZE_DRILLING        YES
 ENHANCED_EXCELLON        YES
 SCALE                        1.000000

WARNING: Design precis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drill output file data.
          Data rounding errors are very possible.
 ERROR: The number of integer places specified for the
        drill output data is not enough for this design.

网友A:
设计精度比钻孔精度高
把钻孔的小数点多设几位就可以了
就是前面的format2.3那里  改成5.5或者3.5应该就可以了
到底是谷歌翻译的不对还是你理解的不对啊

修正一下,这个提示应该是说gerber的整数位输出不够,估计你的
板子比较大,2位数不够标识。虽然我前面的改法应该对你有用,
但是原因表述不对。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精度比钻孔精度高
把钻孔的小数点多设几位就可以了
就是前面的format2.3那里  改成5.5或者3.5应该就可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