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CAD破解不了啊!

楼主(2012-05-23):
运行Batch破解不了怎么办啊!各位大哥。

楼主:
各位帮帮忙看怎么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你要破解那個資料夾的程式? 是system32 嗎?
您如果是要把 nolic.exe 放在system32 裡面 , 那要去編寫一個批次檔來執行.
否則就去把 Nolic.exe 複製到要破解的資料夾中去執行.

网友:
破解不了,用正版的...

网友:
之前我用 16.3 版本是用SHooTERS的破解版本,破解方式算是很簡單。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6328-1-1.htmlhttps://www.eda365.com/thread-71269-1-1.html

网友:
    有可能是安装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