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电阻作用。

楼主(2012-05-23):
三极管放大电路是大家常用的电路,但是我发现一些电路中经常这样用:不是很明白100K电阻R3的作用,有同事说是吸收尖峰电流的作用,有同事说是滤波作用,请大家解释。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电路, 滤波无从说起,吸收峰值电流也谈不上,要是换成一个电容还有可能, 用电阻基本上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样的电路, 滤波无从说起,吸收峰值电流也谈不上,要是换成一个电容还有可能, 用电阻基本上没 ...

我今天试了下,将电路中的这个100K的电阻去掉,照样能实现功能。然后我问了老员工,他们说是这两个作用,不想继续问啊,怕他们回一句“这是经验”。关键是我们这个PCB已经是量产了的,我很奇怪这里怎么接了这么一个电阻而没有人去问为什么,还是求高手解释。

网友:
放电用的

网友:
我认为楼主电路图中的R3 100K的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B:
有时候关掉LED时会暗下,100K减少这个时间。

网友:
当三极管停止工作的时候,认为LED灯仍然是处于工作状态,这部分功耗是存在的!

网友:
同七楼,我觉得这个加了根本没有用处,还浪费了功耗,虽然不是很大。

楼主:
补充一点,驱动信号LED是矩形波,并不是简单的直流信号。

发射波形

发射波形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关掉LED时会暗下,100K减少这个时间。

关掉LED时会暗下?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感觉有这个电阻没有多大意义,公司的大部分LED驱动电路是没有这个电阻的。

网友:
我個人想法是保持住一個基本電壓讓LED 在導通時速度可以更快. 這種設計通常用在需要高速閃爍切換的操作.
如 Laser Plotter , Laser Printer 裡面的雷射光源都是用二極體雷射 , 為了跳過轉態的時間 , 就直接讓他處在基本導通狀態 , 帶需要工作時, 能量可立刻拉高不會有所延遲.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补充发现这是个红外的发射电路,由MCU那边模拟红外信号,因为红外编码时0和1时间为1ms上下(记不太清),为了实现精确时间控制,使红外管处于预导通状态,加快反应时间,但是其实红外控制情况下个人觉得加不加影响不大,因为红外解码时对0和1都是有一定的允许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补充发现这是个红外的发射电路,由MCU那边模拟红外信号,因为红外编码时0和1时间为1ms上下(记不 ...

说得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感觉是减小冲击电流延长LED寿命。

网友:
    个人感觉13楼说法能解释这个电阻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