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PADS输出CAM问题

楼主(2012-05-23):
pads9.2的CAM输出出现问题。发现预览和实际输出的结果不一致(只有TOP ,Bottom层),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预览图:

CAM350看到的图:

网友:
是不是单位选得不对?

网友:
最好是上传资料,大家可以为你分析分析。

网友:
    D-CODE 有问题,看下这个贴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495-1-1.html        17楼说明。

网友:
    光圈表设置有问题。按4楼的帖子里的方法重新生成光圈表就可以了。

楼主:
    按照那个帖子里面改了下D-Code的设置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