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布局与布线问题

楼主(2012-05-23):
          大家好!小弟是位新手,想请教下在画板子时,各位是将元件布局和拉线是同时进行的,还是先布好局最后拉线的吗?

          由于没有经验所以在搞比较多元件复杂点的板子时的效率和效果感觉都不行,布局和布线越往下走越没信心。

          请大侠多多指教将经验说出来分享下!谢谢!!

网友A:
我的跑法
1.按结构大致布局
2.再按原理图布局
3.拉线
4.再调整
5.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跑法
1.按结构大致布局
2.再按原理图布局

谢谢你的分享。

你是将所有模块电路的元件布局完好再拉线,还是先一个模块电路布局完就拉线再一个模块电路布局拉线?我现在方法是将所有模块电路的元件布局完好再拉线,但是遇到头疼的问题是元件经常要放到板框外面才能布完,意思也是布局时板子变得越来越来大才能将元件布局好。

按照以上的方法布局完好来拉线但很多地方又违反规则,有布线与元件重叠等等。

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一般把大的器件放在正面,一些小器件可以放在背面。空间就是这样压出来的,至于走线嘛,要先规划好,再走,做多了就慢慢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一般把大的器件放在正面,一些小器件可以放在背面。空间就是这样压出来的,至于走线嘛,要先规 ...

是双面板,背面一般不放元件。

大侠,能具体就下你的经验不?

非常谢谢!!

网友C:
    先大致布局,边拉线,边调整。  不要怕麻烦,没有一步到位的,都是不断调整的过程,熟练后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大致布局,边拉线,边调整。  不要怕麻烦,没有一步到位的,都是不断调整的过程,熟练后就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你的意思是布局和拉线是同时进行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双面板,背面一般不放元件。

    大侠,能具体就下你的经验不?

那就是很要布局的能力了,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要花费在布局上了,在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好线应该怎么走了,

网友D:
    慢慢来。不要急。经验多了就快了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先把需要的固定的摆好,然后再根据原理图布局,大致把所有元件布好以后,再走线,有不合适的再做调整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很好的意见!

现正努力学习布局与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很要布局的能力了,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要花费在布局上了,在布局的时候就要考虑好线应该怎么走了,

    想问你几个问题:
1、布局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2、布线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3、布线时的DRC是开的还是关的?是开着好还是关着好?

4、我画板子要走8mil的线,间距为8mil的规则,然后布局时的设计栅格为5mil,显示栅格为40MIL,布线时的设计栅格为0.1mil,显示栅格为8MIL,不知以上的设置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先把需要的固定的摆好,然后再根据原理图布局,大致把所有元件布好以后,再走线,有不合适的再做 ...

    想问你几个问题:
1、布局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2、布线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3、布线时的DRC是开的还是关的?是开着好还是关着好?

4、我画板子要走8mil的线,间距为8mil的规则,然后布局时的设计栅格为5mil,显示栅格为40MIL,布线时的设计栅格为0.1mil,显示栅格为8MIL,不知以上的设置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来。不要急。经验多了就快了

    想问你几个问题:
1、布局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2、布线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3、布线时的DRC是开的还是关的?是开着好还是关着好?

4、我画板子要走8mil的线,间距为8mil的规则,然后布局时的设计栅格为5mil,显示栅格为40MIL,布线时的设计栅格为0.1mil,显示栅格为8MIL,不知以上的设置合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跑法
1.按结构大致布局
2.再按原理图布局

想问你几个问题:
1、布局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2、布线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3、布线时的DRC是开的还是关的?是开着好还是关着好?

4、我画板子要走8mil的线,间距为8mil的规则,然后布局时的设计栅格为5mil,显示栅格为40MIL,布线时的设计栅格为0.1mil,显示栅格为8MIL,不知以上的设置合不合理?

网友(点评):
这个跟你元件密度也有关,我一般设是0.1MM,显示栅格也一样 我走线时DRC是打开的,而且我是在ROUTER下拉线的

网友F:
怎么发了三遍?布局布线的栅格不是很重要,不是太大就行,l其实我每次搞得很小,但是有时间距要求精确的地方可以用栅格作参考,Layout里DRC要关着,不然很头疼的,只要最后检查没错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发了三遍?布局布线的栅格不是很重要,不是太大就行,l其实我每次搞得很小,但是有时间距要求精确的地方 ...

"怎么发了三遍?"  呵呵   反正发多了也不用钱

LAYOUT中DRC关着最后再检查会有很多错误这个怎样避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发了三遍?"  呵呵   反正发多了也不用钱

LAYOUT中DRC关着最后再检查会有很多错误 ...

如果是连通性错误,该连的连上,改铺GND的连GND,如果是间距错误,慢慢调吧 主要是这两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你几个问题:
1、布局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显示栅格是多少?
2、布线时的设计栅格是设为多少, ...

栅格觉得合适就行。
走线最好开DRP。

网友:
感觉不开DRC比较好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