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驱动电路:被驱动元件的放置位置

楼主(2012-05-23):
大家在平常应该经常使用三级管驱动电路,不知道大家对被驱动器件的放置有没有什么经验?先贴图:

LED放在集电极和放在发射极有什么区别吗?我感觉两个电路都可以啊。就是放大系数不一样而已。

网友A:
记住一点!  发射级接电源,负载接在集电极上!
NPN 发射级   接 地
PNP  发射机接 VCC

楼主:
蜂鸣器的位置

这个我见过的蜂鸣器驱动电路中蜂鸣器一般都放在发射极(右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所以你上图左边是对的,  右边当 驱动电压低于 LED的压降+0.7V 时候LED不会亮   比如,当系统电源为3.3V 而LED为蓝色的时候 LED可能就无法用右边这个电路点亮,而左边则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一点!  发射级接电源,负载接在集电极上!
NPN 发射级   接 地
PNP  发射机接 VCC

谢谢!能讲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讲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

四楼 是一个典型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上图左边是对的,  右边当 驱动电压低于 LED的压降+0.7V 时候LED不会亮   比如,当系统电源为3.3V 而 ...

明白了你的意思了,谢谢啦~

网友B:
左边那幅图的话,应该也是将电阻放在二极管之前吧?可以起到限流作用,还可以在电压波动的时候可以保护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幅图的话,应该也是将电阻放在二极管之前吧?可以起到限流作用,还可以在电压波动的时候可以保护二极 ...

明白你的意思,电阻放在二极管之前也应该能够起到限流作用啊

网友:
两种方式都没有问题,但采用阴极驱动方式好些(LED串在集电极)。

网友:
都可以,那种最好要用来看实际效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讲一下这样做有什么原因吗?

尽量避免射随,射随会减小放大倍数,将使三极管的功耗增加。

网友C:
发射极电流大小问题是否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限流电阻和led分在不同电路是否令其限流功能不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极电流大小问题是否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限流电阻和led分在不同电路是否令其限流功能不彻底?

第一个问题能仔细点吗?
如果把LED放在发射极、限流电阻放在集电极,则流过LED的电流比流过限流电阻的电流要大Ib,有限流不彻底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能仔细点吗?
如果把LED放在发射极、限流电阻放在集电极,则流过LED的电流比流过限流电阻的电 ...

恩, 抱歉, 我一下子想差了, 把电流比率想的大了点
抱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抱歉, 我一下子想差了, 把电流比率想的大了点
抱歉啊

别这么客气。技术讨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