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转Allegro的问题!

楼主(2012-05-23):
请问:有转过的 出现这个框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最后一步了,请哪位高手赐教!是库 不对的原因吗?有解决方法吗?等 高手......

楼主:
高手 快点出现吧!

楼主:
为什么  大侠 总是在最后才出现呢?!

楼主:
高手 在哪里啊?等的花儿都谢了!

网友A:
请问你是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的吗?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otel PCB 2.8 ASCII格式导出;
b) 使用 Orcad Layout 导入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c) 使用 Orcad layout translator 将生成的 ”*.max” 文件转化为Allegro的 ”*.brd” 文件;
至此完成转换。
我转到b)时出现这个错误,不知你遇到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的吗?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 ...

嗯,是的,你那个问题,好像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的吗?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 ...

 Orcad Layout  是用layout plus 打开的吗?不要打开错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Orcad Layout  是用layout plus 打开的吗?不要打开错了啊

对呦,就是用的 layout plus,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呦,就是用的 layout plus,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layout plus--file--import--protel PCB  就是这样的,我是用15.5版本转的。再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ayout plus--file--import--protel PCB  就是这样的,我是用15.5版本转的。再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otel PCB 2.8 ASCII格式导出
请问这一步你是怎么做的?现在成功转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otel PCB 2.8 ASCII格式导出
请问 ...

有待研究...

网友B:
没试过。。。转的时候看下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转的时候看下  呵呵

先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