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怎么出gerber文件??

楼主(2012-05-23):
   布线完之后AD9怎么出gerber文件??出gerber之后是不是还要有专门的软件才可以看见?希望知道的朋友们可以告知一二,有详细的步骤,比较急,谢谢了!

网友A:
出gerber 资料百度很多, 出完之后可以用CAM350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gerber 资料百度很多, 出完之后可以用CAM350看

    里面有个设置是format的选项不知道应该选哪个?是4:2  4:3  4:4中的那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设置是format的选项不知道应该选哪个?是4:2  4:3  4:4中的那个啊?

那个是精度的选择,你选个高精度的就可以了,关键是板厂的精度是多高,这个影响不打,影响大的在板厂那边的工艺水平

网友(点评):
我记得是2:3 2:4 2:5 一般选择2:5

网友B:
gerber生成后,AD自身可以查看编辑gerber文档。但我们会建议用第3方软件进行查看。
备注:这里gerber文档仅是查看所产生的gerber文档是否完整,并不要求做gerber编辑。如果gerber文档有缺陷,通过编辑pcb文档来修正缺陷。通常,对于PCB设计人员,不要求对生成的gerber进行任何编辑(达到个别目的除外),对gerber编辑是下一步即PCB生产厂家需要做的工作。

此类说明的文章很多(有些很片面),对于初学者,推荐文章可能更有必要。

需要提到的有:
1.王千会中  原点定义、放置“.legend”(AD字符里的有很多类似的可选项) 等
2.“include unconnected mid-layer pads”的含义是?(需要初学者自己理解)

提醒:请了解你的PCB外协厂的加工能力、必要时沟通当前外协厂对资料的要求

网友:
学习了   “wanghanq ”高手

网友(点评):
不要再用 高手 之称了,也就是提供些建议文档,回帖中最怕这类称呼了

楼主:
谢谢了!资料很全。

网友(2012-07-11):
资料很好,谢谢斑竹

网友:
神人,绝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gerber生成后,AD自身可以查看编辑gerber文档。但我们会建议用第3方软件进行查看。
备注:这里gerber文档仅 ...

资料很详细,又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2-10-25):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