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像DDR2_JESD79-2F标准里面的一些测试指标在仿真工具里面如何体现?

楼主(2012-05-23):
    像DDR2_JESD79-2F标准里面的一些测试指标在仿真工具里面如何体现?

    例如涉及到的一些DQS/DQ时序关系分析,时钟jitter,上升沿/下降沿速率转换等等

在类似ADS,ANSOFT DESIGER是如何处理的呢?

    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可以谈谈

楼主:
    那些工具在模板与一致性测试比较好呢?

网友A:
    我用Allegro 做的DDR2 的SI和时序仿真。
1,DQS/DQ时序关系分析。加test load 在软件中直接测量,算PCB skew ,计算时序裕量。
    2,时钟jitter。仿真中没考量jitter的影响。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不好把jitter加入进去。
    3,上升沿/下降沿速率转换。查JEDEC中的derating 表格,在1步中计算出的时序裕量中减去这个值。得到更接近实际的时序裕量值。

网友(2012-11-01):
引用 网友A:
    我用Allegro 做的DDR2 的SI和时序仿真。
    1,DQS/DQ时序关系分析。加test load 在软件中直接测量,算PCB sk ...

    不懂啊。。。好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2015-10-05):
    像DDR2_JESD79-2F标准里面的一些测试指标在仿真工具里面如何体现?

    例如涉及到的一些DQS/DQ时序关系分析,时钟jitter,上升沿/下降沿速率转换等等
    对于DQS与DQ之间的时序关系,标准里面规定了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而在DDR3里面这些时序关系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所以不需要太考虑这个时序关系。而对于时钟的Jitte,看你需要仿真哪些Jitter,时钟主要考虑Duty cycle的问题,因为这个最好仿真得到。

网友:
    有些软件直接提供需要输入的时序参数,只要搞明白它需要什么,输入后仿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