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

楼主(2012-05-23):
orcad caputure cis 中输出网络表有误,请教各位
我用的是cadence 16.7,生成allegro 的网络表,由原理图到PCB的时候.
先是出现
Error:netrev failed
please refer to session log or netrev.lst for details.
弄了很久没有搞定.请教各位.谢谢.

rrors detected
No oversight detected
 No warning detected

cpu time      0:00:43
elapsed time  0:00:00

INFO(ORCAP-32005): *** Done ***

楼主:
是不是版本不稳定的问题啊?

楼主: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楼主:
ERROR: File "dspsysterm2.brd" was locked on date "Wed May 23 20:35:03 2012" by user "Administrator"

楼主:
求求各位帮忙啊

网友:
不会吧。16.7都出来了!?

楼主:
最新版本的啊

网友:
真行啊, Cadence 的16.6 都還在alpha 版 , 16.7 您就有了.

楼主:
大神帮忙啊

网友:
我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希望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
呵呵,最新的应该是16.5吧,本人正在用。

网友: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本人用allegro生成网表文件是出现如下错误:
error:Netrev error detected
error:File“pxi.brd” was locked on date "Mon Jun 18 ....2012" by user "Administrator" 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