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8000算的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四层板,第二层是参考地,第一层天线要阻抗匹配50ohm,
    我这样算出来走线宽度是13.88mil,请教各位是不是这样算的,模版有没有选错,谢谢

PP片为7628   =0.19MM  =7.48mil
铜厚内外层均为1OZ  =1.4mil
绿油厚度20UM

网友A:
    Er 建议按3.9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 建议按3.9计算

    为什么呢?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
    没算过,给板厂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有什么讲究么

因为板材的Er与频率是有一定关系的,一般计算时都是填的1GHZ时的值,这时普通FR4的板材Er大约都在3.9左右。具体的你可以找板厂要份资料参考。

网友:
    一般表层的铜厚是1/3  1/2  OZ,这样方便激光打孔效率

网友:
    请问一下si8000这个软件哪里有,给我发一个好吗?在此先拜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