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不一致

楼主(2012-05-24):
我做的symbol是这样的~G,
可为什么创建parts时,pin mapping里显示的是G呢, ,没办法把引脚配置成~G

网友A:
symbol里面每个pin要设置pin name和pin number
pin number和cell的pin number对应。
这样创建parts的时候就可以自动mapping。否则需要手动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里面每个pin要设置pin name和pin number
pin number和cell的pin number对应。
这样创建parts的时候 ...

~G就是pin name啊,pin number也有啊,可为什么对应不上呢

网友:
cell的是否也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