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封装建库时候 怎么设置原点,怎么敲坐标设置

楼主(2012-05-24):
请教:pads封装建库时候 怎么设置原点,怎么敲坐标设置
s 0 0怎么不行啊

网友:
你可以按SO 0 0

网友A:
还不懂的话,我发一个视频资料给你。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懂的话,我发一个视频资料给你。希望能帮到你。

麻烦你 给我一个吧 折腾半天 没搞定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是设置原点和层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原点和层的资料。

太谢谢你了

网友A:
学 会了没有,如果学会了,我会很高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 会了没有,如果学会了,我会很高兴的。

 Thanks a lot

网友B:
s 0 0 是指焊盘对称的时候可以拿来设定原点,不适用于异型封装,否则用坐标敲定原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原点和层的资料。

下了,看过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置原点和层的资料。

能不能还请教个画半圆的问题啊,怎么画半圆的呢?

网友:
这个你问一下楼上的可乐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 0 0 是指焊盘对称的时候可以拿来设定原点,不适用于异型封装,否则用坐标敲定原点

可乐美女,请教一下怎么画半圆,many thanks

网友C:
选中对象,然后SETUP菜单中选择设置原点就好了!

网友A:
画一条直线,然后增加弧度,或者画一个正方形,选择一条边增加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直线,然后增加弧度,或者画一个正方形,选择一条边增加弧度。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A:
你要感谢www.eda365.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感谢www.eda365.com

sure EDA365 is our favori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一条直线,然后增加弧度,或者画一个正方形,选择一条边增加弧度。

这样的半圆,拉出来

半圆

半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网友(2012-07-11):
引用 网友C:
选中对象,然后SETUP菜单中选择设置原点就好了!

你好,我又了你介绍的方法,但是这样一来我的pin1成了原点,可是我是希望几个中心成为原点的,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