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用的32.768KHz的圆柱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呢?怎样计算外接匹配电容呢?

楼主(2012-05-24):
RT,一般应用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接外部电容的?我想知道如果在理论计算的时候,晶振本身的负载电容取多少,查了一些资料,说法都不太一样,有的说是12.5pF,还有的说是22pF,不知道究竟是多少,求高手指教
PS:
   由于两个22pF的电容串联后容量约为11pF,约等于12.5pF,所以是不是理解为晶振负载电容为12.5pF,外接电容的容量选用22pF?

网友A:
c1*c2/(c1+c2)+cpcb+cic

cpcb 是PCB分布电容,Cic是芯片PIN脚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c1+c2)+cpcb+cic

cpcb 是PCB分布电容,Cic是芯片PIN脚电容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但这个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是应该等于晶振的负载电容吧?我的疑问是,32.768KHz晶振本身的负载电容CO应该取多少呢?12.5pF还是22pF?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回答,但这个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是应该等于晶振的负载电容吧?我的疑问是,32.768KHz晶振本身 ...

去看下供应商提供给你的Datasheet,那边有给出器件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下供应商提供给你的Datasheet,那边有给出器件的电容

就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晶振啊,没有Datasheet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晶振啊,没有Datasheet的

一般是5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5PF

哦,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多谢

搞错了,芯片Pin电容一般是5pF 晶体一般是15pf

网友:
如果是负载电容是15PF的话外接两个20~22pF即可

网友:
你理解的没错,晶振负载电容为12.5pF,外接电容的容量选用22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