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的Refresh count参数

楼主(2012-05-24):
请问下这个参数代表什么 看手册上写的 Refresh count=8K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DDR2_JEDEC标准里没找到这个参数,能把具体的图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2_JEDEC标准里没找到这个参数,能把具体的图贴出来吗?

OK
麻烦帮忙给看看

楼主:
这是micron 的一款ddr2 颗粒
MT47H256M8

参数表

参数表

网友:
DDR内存规格规定,电容的电荷存储上限时间为64ms,而刷新操作每次是针对一行进行的,即每一行的刷新时间为64ms,而内存芯片中一定数量的行以L-Bank表示(见内存工作原理与物理特性),每个L-Bank有8192行(见内存硬件手册),因此对L-Bank的刷新操作应该在64ms /8192 = 7813us时间内进行一次 .
上面是在网上找到的,我的理解是颗粒的刷新是以块为单位的,8K是这个块的大小。整个块必须在64ms的时间内刷新一次,以保证数据的不丢失。
但是我在DDR2_JEDEC标准里没有找到这个值,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搞不清楚,DDR这块的参数太多,很多都不太理解!!!

网友:
一般来说,SDRAM的刷新为一笔refresh cmd刷新一个row,而在某些大容量DDR内部,一笔Auto refresh刷新2个row。为了便于计算,micron的datasheet里一般都有refresh counter,即多少个cycle整个颗粒刷新一次。计算时用64ms/refresh counter即为Tre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