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 line 转成board outline

楼主(2012-05-24):
    求助:2D line 如何转成board outline,,只用pads

急用啊,没cad,转不了,帮转一下,谢谢

网友A:
    直接选中2D线然后在properties里面将TYPE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选中2D线然后在properties里面将TYPE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

    灰色的,选不了

网友B:
    你必须在CAD里将2D line 多段线合并成闭合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必须在CAD里将2D line 多段线合并成闭合曲线

    没装cad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灰色的,选不了

    先点击右键select anything,然后在选。。

    还有那个你是从cad里面转过来的吗??

网友:
    我百度过,照着弄,弄了半天,结果还是没弄好

网友A:
    文件降下版本啊~~打不开,2007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击右键select anything,然后在选。。

还有那个你是从cad里面转过来的吗??

不是的,别人的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降下版本啊~~打不开,2007滴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别人从autocad中导入进来的,你可以看到那个板框是在top.dxf层,他导过来的时候应该有问题,如4楼所说

网友C:
    2D line 多段线合并成闭合曲线, pads 9.3.1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框选外框,右键close, 可以转化成闭合的多边形,再转换成board outline.

网友:
    pads2005的好像不行,高版本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 line 多段线合并成闭合曲线, pads 9.3.1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框选外框,右键close, 可以转化成闭合的多边 ...

看来得换版本了

网友:
    嗯嗯,看来真得用新版本喽,呵呵。。

网友:
你这文件本来就有板框,怎么能重复设置板框?只要把原来的删了,才能再做板框。

网友:
你的图里面是有board outline的啊,只是被一个top-dxf和一个bot-dxf覆盖了,把这两个东西移开,最后剩下的就是board outline了

没移开的时候

移开top-dxf

移开bot-dx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