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铜皮问题

楼主(2012-05-24):
大家好!今天我在修改好PCB后铺铜后 发现有孤立铜皮存在,怎么也解决不了 系统设置里面的移除孤立铜皮的选项也打勾了 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这不算孤立铜皮吧

楼主:
那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的了呢 DRC检查过不了啊。

网友:
DRO,PO ,然后手动选中那块铜。选不中用TAB试试,再删除

网友:
画个禁止灌铜,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画个禁止灌铜,就不会出错了。

楼主:
呵呵 找不到问题点就画了2个禁布区搞定先交差了。谢谢!

楼主:
哇哇哇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忙 已经帮问题圆满解决掉了  呵呵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版主有发表过有关PADS设置的资料 现在想想 都是我太疏忽了  诚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