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RNCE15.7怎么在win7下安装

楼主(2012-05-24):
如题,谁给个方法.在网上找到过方法,但是每次要开两dos窗口,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坐等啊  !!!我也是的哦  !!!

网友:
办法是有的,主要是15.7的授权管理器不能再win 7上运行,用16.3的授权管理器就行了

楼主:
谁会啊 教下小弟啊 用16.3的LIC管理器一样不行啊  可能那个地方要设置下  哪位大虾告诉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