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是先布局后布线好,还是一边布局一边布线好

楼主(2012-05-24):
        新手刚刚学习画PCB。
        第一个师傅是在空白的地方按照功能模块完成所有的布局,然后分别移至PCB上开始布线,一边微调一边布线;
        第二个师傅是按照功能模块一边布局一边布线,布局完成布线基本上也完成的差不多了。
        小弟想问下各位大侠,哪种方法更科学,更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我刚刚开始学习,想走正规军道路,欢迎各位说说自己的习惯,观点!

网友A:
按照我布局布线的过程来说,我都是先布好局后再布线,因为有可能布局好了在布线时还有可能要挪动布局的,也可能是我布局不够完美导致的吧。个人觉得先不用急于布线的,因为功能模块不好局后布线也是很方便了,免得你要稍微修改布局也要修改布线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不过如果设计者的经验很丰富的话,在布局之前设计师就会在心里有个明确的大致布局模版,这样的话一边在布局的时候布线,效率会很高的。

网友:
嗯,我相信经验丰富点的设计师能很好的把握布局和布线,但是经验不足的我心中的布局谱没那么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布局布线的过程来说,我都是先布好局后再布线,因为有可能布局好了在布线时还有可能要挪动布局的,也 ...

我个人也觉得一边布局一边布线,稍有改动就会很麻烦。不过单独布局有可能把个别器件放置得很难布线,改动起来也比较难受,当然也很可能是我刚开始学习,布局还不够好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比较纠结啊!呵呵

网友:
我也是先布局完毕后再布线的,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布局不是很完美,还要修改,如果布上线之后再去改布局,就不是很方便了,也许本人的能力有限吧!反正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做的。

网友:
顺序一般是: 预布局(主要功能芯片,大致位置摆放)--详细布局(主要功能模块的详细布局,同时将模块间短线做FANOUT和连短线、电源铺铜处理)--评审--修改布局--布线(先总线及重要信号线,后一般信号线)--后期处理(等长、丝印等)

网友(2012-12-20):
先将元件密度大的地方,难布线的地方,布局布线一起搞定。其它的就随便你玩

网友:
这两个师傅太有才了。都是牛人啊。

网友:
    习惯先布局再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