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om的问题

楼主(2012-05-24):
按ROOM摆放元件时,导入的网表用other是不是不行呢?一定要用PCB Editor。希望高手给个答复,谢谢了!!!

网友A:
只要网表含有ROOM属性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Other 形式輸出的網表並無法帶 Properities , 因此就算您在 Capture 隊元件有設定  room properity , 也無法輸出到網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her 形式輸出的網表並無法帶 Properities , 因此就算您在 Capture 隊元件有設定  room properity , 也無法 ...

是这样啊,受教了。多谢!我因为用PCB Editor导入网表时总是提示有非法字符可是找了半天也没发现,所以才用Other的。没想到Other无法带Properties.真是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网表含有ROOM属性应该都可以吧

用Other就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