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字体以及大小不一致

楼主(2012-05-24):
我电阻封装用的是别人的,丝印层字体和我自己画的不一样,请问如何才能修改为一样?

网友:
是字体的字号不一样  执行Edit---change(find选text)在options中选择text block 常用的文字大小 如:2号字体

网友A:
class中选制作,subclass不选,否则就会出小麻烦
修改方法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中选制作,subclass不选,否则就会出小麻烦
修改方法如上

帮我看看啊,我按照你说的操作没有反应,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
第三张图中的class选manufacturer subclass不选line wide 6
最后出光辉的时候记住把那个undefined line width输入是6或者别的,否则有可能输出为0width

网友A:
我刚试过,选中RES 也可以修改,你用叹号那个东西看下你RES的属性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过,选中RES 也可以修改,你用叹号那个东西看下你RES的属性试试看

谢谢!不会用叹号看哦,能不能教我一下看res的属性

网友:
点叹号,find面板里面只选symbol,然后点选你的RES封装

网友:
看你右上方的属性栏里的右上倒数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