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中这个是怎样画出来的?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2-05-24):
(图片)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图形是怎么构成的,然后用CAD画好导进去;如果只是随手画的话,那就把这个图片用BTP.EXE转换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就是直接将图片转换成BMP单色位图然后直接导入PCB里面后的效果。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构成的,如果有CAD图,就好办多了。

网友:
可以用LOGO脚本来做嘛,就是3L说的BMP导进去就可以

网友:
有意思 ,还以为是铜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