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5如何转换才可以用PADS9.2打开?

楼主(2012-05-25):
orcad16.5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怎么转换才可以用pads9.2打开?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据说,我是说据说,16.5可以讲文件另存为16.2版本的,,你去试试,用PADS打开16.2的

楼主:
    这个方法试过的不行的

网友:
    哥,能发个软件给我吗? ORCAD 16.3或16.5都行,我目前用的是10.5,很多高 版本的我打不开

我QQ;191070265

网友:
    我用的是 ORCAD 16.5 和 PADS 9.3.1版本。之前也有用過 PADS 9.2版本,我忘記 PADS 9.2 是不是外帶有轉換軟件,印象中 PADS logic  是可以直接開啟用 Save as 16.2 方式儲存的 DSN 文件。

我習慣是將 ORCAD 16.5 用 Save as 16.2 方式儲存 DSN 文件,然後就離開 ORCAD,離開ORCAD的時候,不要再儲存DSN文件,否則會又成 16.5 版的。

然後使用 PADS 的 Translator 程序(PADS附帶的軟件),將 DSN 轉成 SCH 文件,並觀察轉換過程有無錯誤,沒錯誤有警告沒有關係,PADS logic 還是可以開啟 SCH 文件。轉換有錯誤就無法產生 SCH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