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第一次运行orCAD都会出现这样的指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2-05-25):
每天第一次运行orcad都会出现这样的指示,每次都要破解才能用,第二天又出现,怎么解决

网友:
    和我一样,,不过,你试试这个法子,,,关掉360,取消其开机自启动。
然后运行services.msc,找到cadence服务项,设为自动启动。然后重启电脑试一试。

楼主: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破解的有问题,我以前也出过类似问题

网友:
    使用手动启动license服务器,我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用360把ORCAD的一个启动文件给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我用360把ORCAD的一个启动文件给禁了,

额,你找的那个禁用条目在360那个部分里面?我就一直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找的那个禁用条目在360那个部分里面?我就一直找不到

    360里面   优化加速-----启动项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360里面   优化加速-----启动项里面

     我的360里面没有,,哎,就是找不到相关服务项。但是每次重启也总说没有lic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60里面没有,,哎,就是找不到相关服务项。但是每次重启也总说没有license

网友:
    没有破解好吧,在开始不会安装时也出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60里面没有,,哎,就是找不到相关服务项。但是每次重启也总说没有license

    360里面没有的话,就每天要用cadence的时候先手动启动licence。
    具体操作步骤是:
程序---->cadence---->Licence Manager---->LmTools,进入以后界面操作如图

    点击start server后看到下面的提示框显示 server start successful 就可以了,然后再去选择ORCAD........,一般是可以打开的,不行的话,多试几次也是可以打开的。

    你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用的版本是暴力破解的,破解不完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