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DC的问题

楼主(2012-05-25):
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在用powerDC做仿真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结果里面VRM的电流会比sink端电流大很多的情况,
例如,我sink电流是165A,但是结果中vrm的电流是1363A,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亟待解答

网友:
我晕,这个和AE好好沟通一下,找一下bug

楼主:
有可能机器问题,我的配置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