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版价格问题

楼主(2012-05-25):
各位,想问一下是不是异形板比形状规则的PCB制版价格贵很多啊?

这样两块板子制版费用会差多少呢?那个更贵一点?

网友:
唯一的差距就是外形工序,这两种板价格应该没区别

网友:
只有外形线切割的时候,第二张图的会稍复杂一点,PCB用料完全相同,成本应该也相同。

网友:
PCB走量的话,是按照面积计算的。。。就是说上面两块板的价格是一样的。。。你自己要是可以充分利用的话。。。可以自己拼版,这要看形状。。。双拼版、阴阳拼板、多拼版等等,都是为了节省板子面积。。即节省money。。。。比如上面的那块异型PCB,你可以拼一个小电路上去。。。但是价钱是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可以充分利用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