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导出Allegro网表出错

楼主(2012-05-25):
为什么我用orcad 的PCB Editor导出网表时总是提示:#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ts-027_v1.0(081008)\.
?而且对不同的原理图导网表时都提示一模一样的错误。真不知道“ts-027_v1.0(081008”到底是什么东西?希望论坛的高手朋友们给些解释,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额,你找一下你的那些引脚名,元件名,网络名,有",""."
我一般命名就直接字母或者加字符“_”,仔细找找

楼主:
    先谢谢了,我找过了,确实没有啊。

网友A:
    额,可以讲page附件上传,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可以讲page附件上传,大家一起看看

好,我传上去了。有时间帮忙看看。再次感谢了!!

网友:
    Checking For Single Node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S485_B:  SCHEMATIC1, other  (3.30, 4.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S485_A:  SCHEMATIC1, other  (3.30, 3.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S485-A:  SCHEMATIC1, connector  (5.10, 0.6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RS485-B:  SCHEMATIC1, connector  (5.10, 0.5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12V-IN:  SCHEMATIC1, connector  (6.30, 7.8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12V_IN:  SCHEMATIC1, other  (9.40, 5.40)
 额,我打开了,就抱着错误,,不过仔细看看,,你的字符弄错了,是“_”,不是“-”。你修改了试试。我的事16.3版本,不知道你的,,不过我的没检测到非法字符的报错!

楼主:
    我的是16.2版本的,难道跟版本有关吗?“_”和“-”是我查原因故意弄的。

网友A:
    可能和版本有关系吧,,不过我打开DRC,只有那个DRC0006。
额,我是不知道了,阿门,你去问问版主去!!

网友A:
    貌似是这个错误…………
    我替换了几个试了一下,发现只要把括号给去了,就合法了。
可是看了你其它的库名,有的也有括号,可是没报错。我就纠结了。
楼主自己试试去,把那个库名括号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传上去了。有时间帮忙看看。再次感谢了!!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78
    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这个错误…………
    我替换了几个试了一下,发现只要把括号给去了,就合法了。
可是看了你其它的库 ...

真是这样,我把库文件更改一下就可以了。原来还跟库文件名有关。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版本有关系吧,,不过我打开DRC,只有那个DRC0006。
    额,我是不知道了,阿门,你去问问版主去!!

查到原因了,原来是库文件名称中有非法字符,把库文件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原因了,原来是库文件名称中有非法字符,把库文件换了就行了。

我也知道非法,可是你其它的元件的库名,也用到括号呢,还有“.”的,可是都没报错的。
    所以我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