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中,如何快速查找某一IC的引脚?

楼主(2012-05-25):
    如题,IC引脚比较多,一个一个去找很麻烦。有没有一种快捷的方法?用Find功能好像不行

网友A:
    可以啊,直接find   引脚名,不过你要把下图的那些选项给勾上!

网友B(2012-07-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直接find   引脚名,不过你要把下图的那些选项给勾上!

我16.5的怎么不行啊

网友C:
打勾parts pins這個就可以了

    搜尋時  比如說要找U1的A1 pin

可以輸入U1.A1這樣就能找到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好像 10.3 的不行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09-26):
引用 网友C:
    打勾parts pins這個就可以了

    选择part pins,搜索U1.1不行啊,搜不到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直接find   引脚名,不过你要把下图的那些选项给勾上!

不行呢,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呢,是哪个版本的?

    要用4樓的方法才可以搜索到引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用4樓的方法才可以搜索到引腳。

    您好,选择part pins,搜索中输入了U3.E2,但是什么也搜不到呢?跟版本有关?

网友E:
    這是 ORCAD 的 BUG,要先關閉標題欄上的搜索(在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裡面設定),然後用 CTRL+F 去搜索,同4樓的方法。

网友(2012-11-06):
    ORCAD 16.6 版本有改善此問題。現在就連 Properity Name 裡面的 Value 也可以搜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是 ORCAD 的 BUG,要先關閉標題欄上的搜索(在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裡面設定),然後用 ...

WOW,感謝~~
我這邊卡很久了~~

网友(点评):
怎么设置呢?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WOW,感謝~~
我這邊卡很久了~~

這是 ORCAD 的 BUG,要先關閉標題欄上的搜索(在OPTIONS -> Preferences -> Miscellaneous 裡面設定),然後用 CTRL+F 去搜索,同4樓的方法。

就是照這個敘述操作即可

网友(2013-01-31):
又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2013-11-23):
引用 网友B:
    我16.5的怎么不行啊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其实你们只讲对了一半,根本不是什么bug,
    选上Part pins并一定要选上highlght才行

网友(2014-02-27):
    ctr+f那个快捷键怎么没说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