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讨论差分线松耦合和紧耦合问题

楼主(2012-05-25):
因为差分线之间存在串扰,所以在外层走线时需要松耦合
因为内层没有远端串扰,所以在内层走线时要紧耦合
大家板砖扔过来啊 !

网友A:
和楼主讨论一下,我也目前正遇到差分线的问题,是DDR3的三对差分线,阻抗要求是100欧,线宽为5mile,线距为7mile,请问楼主这个松耦合和紧耦合有具体的量化吗?
恳请赐教

网友B:
    lz不会吧,差分线相位180,自身会有窜扰问题吗,好像第一次听说哎!!!

网友:
    差分线对应该都走紧耦合比较好,跟内、外层没有多少关系!!

网友C:
    目前我们做差分线都倾向于紧耦合, 就是线间距不超过线宽的2倍为紧耦合,3倍以上为松耦合,没区分走外层还是内层。对100欧的差分对,外层不容易做到100欧。紧耦合的好处有以下几点:1,节省布线空间。2,更好地抑制共模噪声。3,更好地使走线的阻抗与过孔的阻抗匹配(过孔阻抗按60到80欧姆估计)。目前只想到这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反对!: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反对!: 5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讨论一下,我也目前正遇到差分线的问题,是DDR3的三对差分线,阻抗要求是100欧,线宽为5mile,线距为 ...

    量化的的话没有确定的值,可以参照5楼所说的3W的法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们做搽粉线都倾向于紧耦合, 就是线间距不超过线宽的2倍为紧耦合,3倍以上为松耦合,没区分走外层还是 ...

请问是否考虑过查分线之间的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不会吧,差分线相位180,自身会有窜扰问题吗,好像第一次听说哎!!!

你可以仿真试试,  串扰是减不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化的的话没有确定的值,可以参照5楼所说的3W的法则

    谢谢楼主

网友:
    差分紧耦合是可以抑制外界对差分对的干扰,差分对相位相反,故可将外界叠加的串扰相抵消;
    对于差分对内的相互串扰,还真不好说,串扰的话应该会因为相位相反,使得相位差变小,影响的话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们做差分线都倾向于紧耦合, 就是线间距不超过线宽的2倍为紧耦合,3倍以上为松耦合,没区分走外层还是 ...

    紧耦合会使差分线的线宽变窄,损耗增大。所以紧耦合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
    自然有缺点,看你关注那点

网友:
    外层差分走线奇模式与偶模式之间的传输差异是不是不可避免?这么说来差分线不适合外层走?

另外,问个问题:内外层走线阻抗在制板工艺上,哪个更容易控制?

楼主(2012-10-16):
    高手现身吧

网友:
    我觉着要看实际情况吧,如果外层走松耦合的时候,差分线的旁边正好有一根单根线是不可避免的,那你还会选择松耦合吗?小GONG!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目前我们做差分线都倾向于紧耦合, 就是线间距不超过线宽的2倍为紧耦合,3倍以上为松耦合,没区分走外层还 ...

紧耦合<3W,松耦合>3W,那么松耦合线距没有一个区间范围吗?比如说小于多少才能耦合

网友(2022-09-07):
目前正在研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