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为什么器件没法旋转

楼主(2012-05-25):
因为刚接触cadence ,PCB布板的时候,旋转器件,用r快捷键,只能把器件旋转90度。我用的是16.5版本

网友:
旋转90就不是旋转?

你想旋转任意角度?

楼主:
是旋转90度之后没法动了。。。不是想旋转任意角度

网友:
    在旋转的时候右边属性的type选了absolute吧,应该选incrementa

网友:
    Yes,楼上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