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删除的孤铜恢复

楼主(2012-05-25):
如何把删除的孤铜恢复,应该我想保留一部分。

网友:
    把铜移出去,把需要的空的地方补上

网友A:
    孤岛删除后在相应的Class:Boundary层上产生一个与孤岛形状相同的避空Void。
用Shape——Manual Void/Cavity——Delete命令,将其删除即可恢复该孤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孤岛删除后在相应的Class:Boundary层上产生一个与孤岛形状相同的避空Void。
    用Shape——Manual Void/Cavi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