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可以用AD拼板啊,想学习一下

楼主(2012-05-25):
有没有谁可以用AD拼一下板,供学习一下啊,最好有教程,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我拼过很多次

楼主:
带定位的板边和定位孔以及板与板的连接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可以详细说说吗?大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我拼过很多次

或者你有没有拼好的板,可以学习一下么。。。。。

网友:
我发一份我做过的小板子的拼板给你参考下把,不过可能工艺商不一样要求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定位的板边和定位孔以及板与板的连接有没有什么要求的,可以详细说说吗?大师啦

定位孔都是根据你要求的尺寸来的,板与板之间的连接建议开V型槽,1/3深度,回来掰开即可

一般的在打样文件上都有说明,不知道你见过打样文件没有

网友A:
你也可以用AD自带的拼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用AD自带的拼版功能

AD里拼板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可不可以详说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里拼板在哪里,还不知道呢,可不可以详说下

PLACE下面

网友(2020-07-30):
复制,特殊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