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tel封装库转allegro时的困惑

楼主(2012-05-25):
按照网上说的方法:
a) 在 protel中将 PCB 封装放置到一张空的 PCB 中,并将 PCB 文件用 Protel PCB 2.8 ASCII格式导出;
b) 使用 orcad Layout 导入Protel PCB 2.8 ASCII文件并保存(.max);
c) 使用 Orcad layout translator 将生成的 ”*.max” 文件转化为allegro的 ”*.brd” 文件;
至此完成转换。
进行到b)时,出现“can't load Board Template File ”.结果没有生成*,max文件,请问这该如何解决

网友(2012-09-05):
以下链接的回答可能对你有用:http://forum.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719&extra=page%3D7

网友:
16.5里没找到layout plus咋整啊

网友:
:l好复杂啊

网友(2013-10-07):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今天试了下,是因为路径有中文字符的原因,呵呵

网友(2013-12-17):
    16.5 就没有orCAD layout 都无法保存为m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