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高亮某个元件的和其net

楼主(2012-05-25):
如题 请教各位高人:如何高亮某个元件和其对应的的所有net? 比如其中的U1,如何同时高亮U1以及与U1连接的所有net呢? 请指教

网友A:
可以用PCB的过滤器功能来实现的,即在PCB filter里输入相应的限定条件来筛选

网友B:
按住ctrl,点击需要高亮的网络

网友C:
如下图所示,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CB的过滤器功能来实现的,即在PCB filter里输入相应的限定条件来筛选

您好 filter过滤条件这个我想过 简单的我会弄了,比如 过滤条件 Iscomponent And OnTop显示顶层所有元件,但是这个想了半天不知道如何弄过滤条件,那个过滤条件是根据对象的属性来写的吧,我想要显示的是对象是net,所以过滤语句第一个应该是Istrack And XXXX(限制条件) 限制条件是:和U1连接的,这个就卡住了,不知道怎么写过滤语句了 请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ctrl,点击需要高亮的网络

恩我想要显示的是和某个元件连接的所有net呢 如果这个元件是CPU 那对应的Net 好几百个呢 一个一个点貌似不hold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下图所示,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

你好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这个我这边操作只是高亮了一个元件(举例说明的u1),U1对应的所有net没有高亮,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不对呢,还请指点

网友D:
Edit / select / Component Connection 再點擊你要查詢的元件

利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Edit / select / Component Connection 再點擊你要查詢的元件

强大 完全满足我的 想法 非常感谢

网友E(2012-10-24):
貌似应该是Component Nets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应该是Component Nets

在布局的时候用的是components net 布线的时候用的components connections
两者的区别在于电源地的网络显示

网友:
这个命令好,复制的时候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