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做负片好,还是正片好??

楼主(2012-05-25):
很多的时候,我都觉得都是针对板的电源和地的分割种类数来决定!有时我会做正片,有时我会负片!

如果电源要求分割的比较多,我会选择做正片。还有一个方面,如果信号层的线过于太多,有些那肯定是要在内层走了(如果不另外增加叠层的话)!!

在制造PCB的时候,两者的工艺?

那到底是做成负片好?还是正片?

有多少人衡量过???

网友:
制板回来后,无法看到内层的实际情况。但是一般制板产会有一个金相切片,可以看到内层的侧面。至于工艺,需要和PCB板卡厂咨询,或者度娘。
实际上我没发现用正负片做出来的PCB有何质量上的区别
个人建议:内层电源较多,推荐负片;走线过多,推荐正片。

网友:
内层,不管分割网络多或少,都是负片好!不仅仅是pcb文件大小的问题!
因为分割电源区域,是根据最后表面走线有所移动位置的,内层分割永远比铺铜方便。

唯一需要在内层使用正片的理由就是需要走一些线。在负片层只能走很粗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