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分割与覆铜区别

楼主(2012-05-25):
今天被一面试官问道内电层分割与覆铜的区别????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内电层分割一般用于多个电源之间的隔离,分别覆铜,可以覆电源网络,也可以是地。一般情况覆铜指的是GND,可以整版覆

楼主:
回答了  感觉他不满意   看来是面试官装深沉了

网友:
问的问题就有问题。。。

网友:
这是两个问题,分别把意思说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故意的也许